关于线路滤波电容

楼主(2011-02-21):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安规电容一共有几种?我知道的是:X1,X2,Y1,Y2.
请问谁有这方面的设计资料或网络链接,方便的话请分享。谢谢!

网友A:
 X电容底下又分为X1, X2, X3,主要差别在于: 1. X1耐高压大于2.5 kV, 小于等于4 kV, 2. X2耐高压小于等于2.5 kV, 3. X3耐高压小于等于1.2 kV

Y电容底下又分为Y1, Y2, Y3,Y4, 主要差别在于: 1. Y1耐高压大于8 kV, 2. Y2耐高压大于5 kV, 3. Y3耐高压 n/a 4. Y4耐高压大于2.5 kV

网友B:
楼上正解,相关的连接方法在网上应该能搜到。

楼主:
谢谢w34880593的指导,请问你有关于这方面的完全的资料么?中英文的都可以。我在网上找的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资料,几乎都差不多的。你如果有的话,请分享:feng9922@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只有安规电容的选型资 料,要的话发一份给你看看:handshake

楼主:
恩,好的.请发到我的邮箱。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