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晶振引脚处理方法

楼主(2011-02-21):
开始学习AVR,想用内部RC振荡器,那么连接晶振的引脚怎么处理?悬空可以吗?可以做普通IO使用吗?datasheet上好像没提呢。
做过的同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悬空即可。
但是无法被用作普通IO。
关于第二点,楼可以查看一下datasheet中的内部框图,答案出自那里。

楼主:
谢谢,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B(2016-02-25):
悬空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