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看看,这样行不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21):
你的意图是干什么呢?

网友B:
光耦的左右两侧  线性吗?

网友B:
我看 这电路  悬。

楼主:
你的意图是干什么呢?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压
然后给单片机处理

楼主:
光耦的左右两侧  线性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现在先考虑可行性的
线性再想办法

网友C:
貌似理论上可行的,不过36V的运放这么用的话,已经接近了极限值,可以考虑降低运放的电源电压。
另外运放的-端接近了0,肯定没**常放大。 而且正端的电流走向感觉也不对。这个减法器的两端的电压是永远也不会相等的,输出肯定饱和的。
要隔离检测直流电压的话,不知道用那些隔离的放大器会如何,线性光耦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简笔画水平有待提高:)

楼主:
貌似理论上可行的,不过36V的运放这么用的话,已经接近了极限值,可以考虑降低运放的电源电压。
另外运放的-端接近了0,肯定没**常放大。 而且正端的电流走向感觉也不对。这个减法器的两端的电压是永远也不会相等的 ...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侠
运放我是想用个高电压的运放的,比如60V的
运放正端的电流走向?这个怎么看呢?

楼主:
简笔画水平有待提高:)
引用 网友D:

呵呵,回头好好练练去

网友C:
呃。。 仔细看了一下,原来的观察有误,运放的正端没有电流输入。这个时候电路能正常放大的。 输出为V+ * (1+R6/R5)= 36/5*2 = 14.4V
就看你怎么解决线性的问题了。

楼主:
呃。。 仔细看了一下,原来的观察有误,运放的正端没有电流输入。这个时候电路能正常放大的。 输出为V+ * (1+R6/R5)= 36/5*2 = 14.4V
就看你怎么解决线性的问题了。 ...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侠
线性的话,我感觉,主要是光耦那里了
我想找一个双路的光耦,一路用来做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