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C 的问题在哪些新产品中得以纠正?

楼主(2011-02-21):
STM32 I2C 的问题在哪些新产品中得以纠正?
例如: STM32F100 , STM32L, STM32W, STM32F2xx ?
请版主给出答案,以便选型参考, 谢谢!

网友A(2012-06-07):
很遗憾,到了目前为止,即使是stm32的4系列都依然没有改进。

网友B:
用了 F4,好像还是有这个问题,用的查询,发现调试的时候,比如加了断点什么的,偶尔 IIC就会死掉·,复位无用,只能重新上电·

网友C:
还没有感觉出来,产品很不错的!

网友D:
想听听楼主说说到底有哪些问题?说来听听

网友E:
STM32F0的I2C改好了,挺好用。

网友F:
F0改好了确定吗

网友G:
是硬件本身的问题那还是他软件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