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恒流源做LED..不用加限流电阻了吗

楼主(2011-02-21):
如图,我用的是恒流源,这个电阻是不加好呢还是加好?

还有,请教下大家,我这个9013处于饱和状态吧? (1-0.7)/100=3mA  ; 3mA*100=300mA<160mA,  我是这样判断的。取100Ω不知道行不行?

输出1V 是控制端,不是一直输出1V....大家帮我看下13楼这位大哥的图,按照这样的话不是LED一直亮了? 三极管不起控制了

以上  谢谢

网友A:
怎么前几天在21ic看到的一个电路,跟楼主这里基本上一样的
有问题的电路
根本就不该用三极管来这样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个意思啊?

网友B:
电路是可以用的,但是方法好像不是很对,
这样是不是好点
在高电平是,Ie=Ve/Ie=160mA
Ic=Ie
看起来好点

网友C:
这种电路形式做开关还行,做恒流不好
管子温漂会影响电流
基极外加的电压微小波动也会影响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三极管我只是用来做开关的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这个三极管就是个开关,而恒流源是另外电路控制!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用电阻了,用了浪费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恒流源不用电阻可以对吧?  这位大哥,三极管是作为开关处于饱和状吧?

网友E:
恒流驱动当然不必串电阻,但楼主的电路不对,4楼电路要具有恒流特性,晶体管基极的电压必须恒定。

网友B:
对啊,他是开关波形, 基极电压恒定, 所以应该可以

网友B:
最好的办法,下面接一级恒流电路,但是那样成本会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LED不是一直亮了? “输出1V”是控制端,控制LED亮灭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LED不是一直亮了? “输出1V”是控制端,控制LED亮灭
引用 楼主:

有1V过来的时候,灯灭,无1V过来的时候,灯亮

网友F:
对恒流源供电的LED控制。13楼的的电路逻辑正确无误。但浪费电力。不是很好。

网友G:
回LZ,恒流回路中,不必加限流电阻.
不过必须加电流检测元件: 简单点用取样电阻.
没有电流检测,恒流源的电流控制无从谈起.

网友G:
客气了,共同学习.

网友H:
限流电阻必须要接,否则可能会冒烟

网友H:
三极管开关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恒流源是专门用恒流源控制芯片做的,这只是LED的部分...谢谢

网友G:
恒流源是专门用恒流源控制芯片做的,这只是LED的部分

噢,在校没有学习好,受教育了.

网友I:
3mA*100=300mA<160mA???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样三极管不是处于饱和了 相当于一个开关  不对吗???

网友J:
为什么非要加这个开关呢?

你160ma的恒流源给led供电,当不需要led亮的时候,把产生160MA的电路停止工作不就行了吗?
(160ma肯定是需要某电源支持的吧,把此电源停掉)

网友K:
用运放做恒流源吧,三极管电流的精度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