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红外对射的资料,能共享一下

楼主(2011-02-21):
哪位有红外对射的资料,能共享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红外对管吧,去everlight的网站看一下就知道了。发射管和接收管波长在同一区间的就可以做对管用。当然也有发射和接收封装在一起,利用反射来检测的

网友B:
我正做的项目,用的就是红外对射方式, 4对   IR1     ---           Rev1
                                                             IR2     ---           Rev2
                                                             IR3     ---           Rev3
                                                             IR4     ---           Rev4

楼主:
3楼有没有方案参考一下阿

网友C(2011-03-25):
我也正在做这个,主要也是要一个红外发射一个红外接收的,然后利用发射接收。好像是38KHZ,940nm的最多,现在发射管和接收管的一些参数基本确定(5V左右供电、38KHZ、940nm)但是就是型号没有确定,也不知道不同公司的网站上的型号是否是通用,在电子市场上是否能买得到。谁要能解答也帮帮我,确定几个性能好的型号。

网友C:
要接收管是和发射管一样形状的,不要一体化接收头。

网友D(2012-10-23):
请高人提供一下

网友E:
如果距离很近(比如只有几厘米)那么直接就可用一对发射管和接收管来做。否则就需要调制-解调(常用38KHz)才行。这时候接收可以用红外一体化接收头(内含38KHz解调),那么只要在发射端做38KHz调制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10cm以下,能告知一下规格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淘宝搜一下很多:
10cm的话,如果环境比较好(外界干扰光线比较少)可以用这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959463042&ali_trackid=2:mm_29539012_2511916_9462590:1351050108_3k2_1946883415
而环境不太理想的话就需要用38kHz调制了,那么就用这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779009536&ali_trackid=2:mm_29539012_2511916_9462590:1351050238_4k1_1365545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