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烙铁焊接元件时有时看到火花

楼主(2011-02-21):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带电焊器件了吧,,同学小心啊,这样很容易烧元件啊

楼主:
那么多的器件不带电怎么焊啊?

网友B:
说明你的电烙铁存在漏电,如果是焊台,必须接大地。

网友C:
烙铁坏了。

网友D:
电烙铁漏电?PCB接地了?

楼主:
电烙铁接地良好,我用万用表打了

网友E:
7楼:
万用表不说明烙铁分布电容,只能测量电阻。
万用表测量电阻无穷大,甚至连你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正规测量应该用摇表)。
如果烙铁的电热丝与烙铁头之间有数百pF分布电容,虽然人手碰上没有感觉,却可能击穿MOS器件。

网友F:
从没见过海可以由火花的

网友G:
烙铁漏电

网友H:
好好检查下烙铁,焊接时要给pcb断电

网友I:
烙铁已坏,或者电路板没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