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示波器测量时看到火花

楼主(2011-02-21):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是接了大地的, 这个问题很严重。谨防把测试电路烧了。

楼主:
三楼也遇到了?同时天涯沦落人啊

楼主:
我的判断是给仪表供电的电源是隔离了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两个地不等电位,但是很多都是隔离了的情形啊

楼主:
纠正一下,我没有给电源模块接大地,我就是用了火线和零线,另外地线没有接。
但是不管接没接,输出都是隔离了的,应该和接不接地线没有关系吧

网友A:
接没接地大不一样。Y电容之故。不是故障。示波器、或其他应用Y电容的仪表必须接地!

网友B:
楼主用的开关电源的地也要接大地,该开关电源具有Y电容,所有这类电源都必须可靠接大地。

网友C:
换电源吧,烙铁打火也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D:
取消示波器的地线即可

楼主:
到底是接了地的原因还是不接地的原因啊?因为是偶发现象,所以只好请理论知识比较强的分析一下。我的AC/DC不接地会导致这个出现吗?

楼主:
上图,我的接线如图所示,用电烙铁时也发现有火花,偶见,电烙铁连接同示波器,地线接好着呢,并且零线火线也是按顺序接的,就是那个开关电源没接地线,并且零线火线是随便接的。

网友E:
:L您怎么老看到火花

网友B:
前面已经说过,这类开关电源的接地端必须可靠接大地的,楼主去搜搜Y电容。

网友F(2011-04-02):
呵呵,X电容,Y电容倒是首次听说。

网友G:
強烈建議測試时将所有儀器用1根電線将地线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