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个指令问题

楼主(2011-02-21):
对于 BC BNC BAZ BNZ BA0 BA1 BA2 BA3 CALL 这些指令,其寻址范围是2K,
请问下以下情况是否可行?

1)      ORG      0800H

        BC         XXXX

XXXXX:

2)   ORG      0000H

      CALL      XXXX

XXXX:
      X
      X
      JMP       XXXX_BANK

      ORG     0800H

XXXX_BANK:

        X
        X
       RTNI

以上2种运用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A:
第一种可行;
第二种部分错误:XXXX_ BANK返回时,不能使用RTNI,而要使用JMP,CALL和返回指令只能在同一个BANK(0~2K,2K~4K........以此类推),跨BANK调用时,要使用JMP

很久没有玩4BIT了,如果有错,其他哥哥帮忙修正

网友B:
兩種方式都是可以的。
第二種方式中,你的代碼從bank0到bank1的時候,已經是用的jmp指令了。所以這個沒有錯誤。

楼主:
第二种方式怎么会有两种结果呢

究竟你们2楼和3楼谁说的对啊

不过就实际运用中好象没什么问题,怕就是会影响代码稳定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相信三楼的,他是公司里面的前辈,技术比我好。

网友C:
几种方式几种结合
液位传感器
波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