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中的MOSFET替代问题

楼主(2011-02-21):
我的反激开关电源中用到的MOSFET是2SK2225,这个MOSFET要11元左右,老大说可以用一个小的MOSFET和一个1500V/2A的三极管实现,谁有做过这个,来个原理图参考下,谢谢。

网友A:
C接初级线圈-B接偏置电压 - E接D - S接取样电阻 - G接控制IC

楼主:
做了个简单的原理图,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B: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C:
1、改成电流型驱动;
2、采用双管反激;
3、改成半桥结构;

网友D:
2SK2225太贵其实可以用其他代替的管子啊,很多,何必多使用一个三极管啊.

网友E(2012-02-10):
呵呵,么问题,此图已被某些人申请专利!

网友F:
为什么要串起来呢?有什么作用?降低管子的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