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短信问题(急)

楼主(2011-02-21):
谁能告诉小弟,当SIM300收到短信后,向SIM300发送
AT+CMGL="REC UREAD"读取未读短信后,
SIM300返回的内容是什么?
小弟是想提取向SIM300发短信的手机号码,以便回复
用串口调试助手,看到串口收到的数据是这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检测不到“+86159xxxxxxxxx”
这个字符串,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是这样的
void receive(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ET0=0;
        RI=0;
   if(SBUF!=0x0D)
        {
           if(SBUF!=0x0A)
      {
            SystemBuf[Rx]=SBUF;

          if((SystemBuf[Rx]=='L')&&(SystemBuf[Rx-1]=='G')&&(SystemBuf[Rx-2]=='M')&&(SystemBuf[Rx-3]=='C'))
          {CMGL=1;BELL_UP();Rx=79;}
          if((SystemBuf[Rx]=='d')&&(SystemBuf[Rx-1]=='m')&&(SystemBuf[Rx-2]=='c'))
          {
           BELL_UP();
           for(count1=0;count1<11;count1++)
           {
            tele[count1] = SystemBuf[Rx+count1];
            CMD=1;Rx=80;
            }

          }
        if((SystemBuf[Rx]=='m')&&(SystemBuf[Rx-1]=='c')&&(SystemBuf[Rx-2]=='s')&&(SystemBuf[Rx-3]=='i')&&(SystemBuf[Rx-4]=='d'))
        {
          for(count2=0;count2<11;count2++)
           {
            tele[count2] = SystemBuf[Rx+count2];
           DIS_CMD=1;Rx=80;}

           }
         if((SystemBuf[Rx]=='I')&&(SystemBuf[Rx-1]=='T')&&(SystemBuf[Rx-2]=='M')&&(SystemBuf[Rx-3]=='C'))
         {message=1;Rx=79;}
          Rx++;
           if(Rx>80)Rx=0;
         }
       }

  }
}
麻烦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小弟是想提取向SIM300发短信的手机号码

网友A:
去看模块的AT指令集,即时读取和存储读取是不一样的,短信格式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