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下载速度慢,急死了!

楼主(2011-02-21):
我用的是周立功 EasyFPGA030(FPGA 型号是A3P030)开发板 + Flash pro3下载器, 一段小程序下载时间用了30-40秒左右,感觉这个时间慢的实在接受不了,乱七八糟瞎设置了一翻,还是一样,请问用过这种开发板的同志们下载时间是多少?
还有,其它品牌FPGA简单点的程序下载时间是多少?

网友A:
应该在3~5秒左右。

楼主:
从综合,仿真,布局布线一直到编程下载大概是多少时间呢?

网友:
别着急嘛,ACTEL的下载时间是比较长些,因为它要先擦除;擦比较费时间;QQ:609702901

网友B(2011-06-01):
是很慢,同意

网友C:
用altera的吧

网友D:
我也在网上买了一块板子,光入门熟悉整个的流程就花了几天,流程实在让人头晕,另外就是尽管里面加了symplify和modelsim  但是现在都不支持了  还要自己重新设置。。。杯具。。。当时买的那个老板也是经常不在线 问下情况都麻烦

网友E:
actel 需要将FLASH擦掉,烧写,所以会慢些。

网友F:
同感,所以换到xilinx了

网友G:
下载速度还算可以忍受,程序大了以后,综合,布线,那才是要时间的,你还是A3P030,我用A3P1000,综合,布线一次不少于10分钟

网友H:
有综合的时间,还怕没有下载的时间?

楼主:
altera 顺利进行中。。。

网友I:
习惯就好。

网友J(2011-07-03):
习惯就好。actel的亮点是低端的fpga就有128位的aes加密,但是altera高端的fpga才有256位的aes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