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1CB仿真,程序目标代码大于64K时,不能下载

楼主(2011-02-21):
使用J-LINK,程序目标代码大于64K时,不能下载
为什么?

网友A:
不能下载是什么意思?提示信息是什么?芯片选择对吗?

楼主:
提示信息如下:
全部debug log

Mon Feb 21 16:41:30 2011: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5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xx.mac
Mon Feb 21 16:41:33 2011: JLINK command: ProjectFile = C:\prj\yjv3\timertest\settings\timertest_PROTOCOL_TEST.jlink, return = 0
Mon Feb 21 16:41:33 2011: JLINK command: device = STM32F10xx8, return = 0
Mon Feb 21 16:41:33 2011: DLL version: V4.14
Mon Feb 21 16:41:33 2011: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1 2009 11:42:48
Mon Feb 21 16:41:33 2011: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32 kHz
Mon Feb 21 16:41:33 2011: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Mon Feb 21 16:41:33 2011: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Mon Feb 21 16:41:33 2011: TPIU fitted.
Mon Feb 21 16:41:33 2011: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Mon Feb 21 16:41:34 2011: Hardware reset with strategy 0 was performed
Mon Feb 21 16:41:34 2011: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Mon Feb 21 16:41:34 2011: Found 2 JTAG devices, Total IRLen = 9:
Mon Feb 21 16:41:34 2011:  #0 Id: 0x3BA00477, IRLen:  4, IRPrint: 0x1 CoreSight JTAG-DP
Mon Feb 21 16:41:34 2011:  #1 Id: 0x16410041, IRLen:  5, IRPrint: 0x1 STM32 Boundary Scan
Mon Feb 21 16:41:34 2011: -I- execUserFlashInit!
Mon Feb 21 16:41:35 2011: 456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0.73 Kbytes/sec)
Mon Feb 21 16:41:35 2011: Loaded debuge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50\arm\config\flashloader\ST\
FlashSTM32F10xxxRAM10K.out
Mon Feb 21 16:41:35 2011: Target reset
Mon Feb 21 16:41:35 2011: Writing outside flash memory at address 0x801F800

楼主:
程序没这么大,多出来的是数据。把数据删掉一些,只要超过64K,就报告同样的错误

楼主:
使用ST的ISP下载程序falsh loader demo,就可以下载

楼主:
找到原因了
Mon Feb 21 16:41:33 2011: JLINK command: device = STM32F10xx8, return = 0
没注意编译的主选项。
谢谢版主的提醒

网友B:
这种基本错误太闹人了

网友C:
的确是很基本,不过初学者很容易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