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射频辐射问题,寻找下面这种屏蔽纸

楼主:
哪位兄弟知道哪儿有卖的?

网友A(2011-02-22):
哪位兄弟知道哪儿有卖的?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百度:防静电纸

这种东西一般一面是比较薄的铝箔,一面是导电胶,导电胶上再覆盖了一层胶保护纸,使用的时候,这种纸一般是卷状销售的,卷的高度有多种规格,使用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需要用剪刀剪出和你的产品保护区域相同的形状,然后把胶的保护层撕掉,多数情况下,你需要再PCB上铺成GND面,把胶水漏出的地方贴在上面。

贴好后,这个铝箔通过导电胶和GND面连接在一起。

卷状的价格很便宜,但如果需要厂家按照你的要求加工好形状后采购的话,价格就要贵很多了。

另外,也有纯粹的铝箔做的,那就需要用螺钉连接了。

网友C:
搜索引擎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