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见一个奇怪的单端阻抗匹配电路, 看不大懂……

楼主(2011-02-21):
这是老外给的一个时钟信号测试点单端匹配电路,
左思右想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具体优点在哪里,倒是Howard大神在他的黑魔法书里那个21:1的测试电路比较清楚。
两个电容也使用的十分飘逸……
下面是老外自己的说明:
The diodes are there for protection if we get a transient from the SMB connector, the capacitor is there for DC separation. Having 22.1 ohms overall output termination estimates some series resistance in the chip driving the signal. The capacitor to ground is to filter out unwanted frequencies(above the actual signal of interest) on the signal.
The values need to be calculated for the specific frequencies. Or at least based on the highest frequency.
元件细节已经放大,烦请大虾们给点意见。

多谢大家热心回答,这个电路中电阻的作用当然只能是阻抗匹配,但是为什么要放置为两两并联的方式,而滤波电容又为什么要放置在并联电阻中间。这是一个时钟信号的测试电路,在电路中加入容性感性器件不是会减缓上升下降沿?特别是串联在电路中的电容,根据频响公式,见下,会对慢速信号有较大的畸变,而本电路会用于测试2M的PCM时钟信号。

网友A:
那几个电阻应该是源端匹配(也类似插入损耗),妙处在于中间加了个对地的并联电容用于过滤高频谐波或噪声。至于那个隔直电容,文中已说明的很清楚了。

其实,老外已将电路的基本原理阐述得很明白了。

楼主:
楼上,电阻在用于阻抗匹配的时候应该不需要特别精确吧

楼主:
顶一下,等待达人来回答

网友B:
改成2个11欧姆电阻没问题。甚至,用一个22欧姆的电阻也可。2个电阻并联不外乎增加电阻功率、增加分布电容。不要迷信。要科学。

楼主:
这个电路只是用在测试中,感觉电阻的功耗压力并不大,0402 1/16W就足够。
楼上讲的增加分布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
希望有达人帮助解惑。

楼主:
还是没人。。。再顶一下

网友C(2013-04-11):
引用 网友B:
改成2个11欧姆电阻没问题。甚至,用一个22欧姆的电阻也可。2个电阻并联不外乎增加电阻功率、增加分布电容。 ...

学习了!
求大侠详解,或者给推荐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