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实现电压转换

楼主(2011-02-21):
(无正文)

网友A:
用并联线性稳压方式,随便选个的三极管就能搞定,只要功率满足。
一个主回路串联的功率电阻,两个分压电阻。

百度一下,并联线性稳压

网友B:
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压降来实现跟负载的大小和基极电流相关,8050/8550的最大额定集电极电流为500mA,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我先看看资料

网友C:
还是老问题,请教一下
想用三极管实现一个1.2V到1V的电压转换,
三极管的饱和导通C级和E级的压差是0.2V?
负载用到的最大电流为374MA,
请高手给几个管的型号,我查查看,谢谢了 ...
引用 楼主:

这个转换,还不如直接找一个1V输出的LDO来得简便皮实。

用三极管的话,稳定性和精度要差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有没有贴片SOT封装的啊,

楼主:
成本上考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成本上考虑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成本上考虑
引用 楼主:

成本上考虑,那就串三个1N4007就是了,反正你又不太在乎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D:
9 楼yewuyi
成本上考虑,那就串三个1N4007就是了,反正你又不太在乎精度和稳定性

1.2V降到1V用三个1N4007串联不可行吧!

网友E:
用锗管 5819 串联吧。
S8050 如果长期有几百ma电流的话,那发热量太大了,管子会很烫。建议用SS8050,  1.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