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怎么分析 如何测试电路

楼主(2011-02-21):
请问各位大虾,该电路如何分析?

网友A:
很像是取一个高压信号出来之类的,输入部分应该是个整流电路之类,D1和D2是运放的输入钳位电路,U1A是一个带施密特回差的过零比较器,U1B应该是把比较器的输出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上。楼主还能提供点其他信息不?

楼主:
我只知道是个射频读卡电路,不知道怎么工作

网友B:
期待高手理论分析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C:
首先请确保原理图是完整的,没有错误,输入输出有说明。

楼主:
输入12K的信号,输出什么信号,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D:
整的功能是 VI 与 VCC/2 比较, VI>VCC/2 则VO输出VCC 相反VI<VCC/2 则VO输出0
VI 进来后一级滤波 再限幅  输入到U1A 然后它输出端 再接一级迟滞比较器(U1B) 输出

网友E:
坐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8楼你能说的具体点吗 假如是12K的方波信号输入 输出是什么? U1B是迟滞电路怎么分析?这电路是输入信号带宽是多少?

网友D:
VI -> 高频滤波 -> 双二极管限幅(>0.7V) -> 正比例放大电路(放大471倍) -> 进入迟滞比较器和VCC/2比较 ->VO输出为VCC或者0;

知道了12K的方波 ,还得知道它的振幅,才能判断整个电路的输出;

前段RC振荡频率为430HZ,12K的方波通过它,振幅上衰减了0.4倍;

楼主:
:D 非常感谢8楼,8楼真是高手啊,“前段RC振荡频率为430HZ,12K的方波通过它,振幅上衰减了0.4倍”是怎么算出来的?带宽又怎么算?

网友F:
8楼正解

楼主:
把220R左边的二极管短路输出就有信号,但二极管接入输出就没信号了,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