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从哪买MSP430JTAG仿真器

楼主(2011-02-21):
可不可以也用wiggler就行

网友A:
自己做个wiggler得了,用hjtag调试

网友B:
芯片在哪买的,就从哪里买这个呗!

网友C:
一般都在利尔达买

网友D:
利尔达搞msp430还是很专业的

网友E:
也可以找新晔

网友F:
利尔达的好贵哦 建议不要找利尔达 呵呵 自己DIY吧

网友G:
利尔达并口的好用。

网友H: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