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SP430做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21):
我用研讨会上买的427实验版做串口通讯,程序运行时,UTXD脚(60脚)有1.6V的电压,但是MAX3221的DOUT脚没有输出?是MAX3221坏了?
解决的思路及步骤:
既然DIN有输入了,DOUT没有输出,那问题很明显是出在MAX3221上,但是不能简单的认为MAX3221坏了。MAX3221是一块优异的芯片,它最大优点之一就是有自动掉电功能,但是这也让它的使用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要启用自动掉电功能,FORCEON=0,FORCEOFF=1。关闭自动掉电功能FORCEON=1,FORCEOFF=1。要注意的是它的使能是/EN,所以/EN=0才是有效的。
要注意的是在自动掉电功能开启的情况下,MAX3221对DIN进行判定,如果是无效信号,则自动关闭输出。
大家要千万千万注意的是,MAX3221输出端的信号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我是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软件接收的,但这样的前提就是程序是正确的。用示波器应该能测量出来,但我没有试过,所以只是推测。
当然我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原因也非常简单,大家看了我上面的就知道了,我用的是实验板,我没有把FORCEOFF置为高位,所以MAX3221关闭了。因为FORCEOFF其实是/FORCEOFF,为0时有效,所以强行关闭了输出。汗。
我找到了MAX3221的详细PDF文档,是中文的,大家可以参看。MAX3221中文手册 我能解决问题也靠大家的帮助,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希望今后大家能互相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早碰到这个帖子就好了

网友A: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啊

网友B:
得买个msp430板子了

网友A:
真是饮水思源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