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会三项交流参数计算

楼主(2011-02-21):
哪位大侠会三项交流参数计算

网友A:
澄清几个问题:
1 精度与每周波点数的关系,在每周波采样12个点,理论计算误差小于0.5%
2 精度和计算方法无关,所有的计算方法只要是正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理论上),不考虑舍入误差
3 计算精度与频率有较大关系,因为误差太多,存在一个称为频谱泄漏的误差,误差很大。但是频率误差和精度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频率误差 1%时,精度优于 0.1%
4 AD 转换会引入误差,舍入会引入误差,除**引入误差,乘法和加法不会引入误差的。计算结果误差大约为AD误差+计算误差。
5 FFT算法并不能提高精度,相反还会降低精度,因为其计算相当复杂。

网友B:
不知道三项交流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C:
对啊,三项电流是怎么相互作用才使电机赚起来的呢?

网友D:
这个没有例程吗?

网友E:
这个还需要参数吗,关注

网友F:
不懂,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