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不翻转!

楼主(2011-02-21):
电路如图,电源电压4.6V

现象:
1.当电流从0开始增加,到达18mA时,比较器有动作【LED变暗,没有灭】,Pin1输出电压从0.1V上升到1.4V。
2.LED变暗后,电流一直增加到30mA都不灭灯,输出电压保持在1.4V(示波器观察1脚是直流,没有跃变波形)
3.将迟滞比较器的反馈电阻R100去掉,还是有一样的现象。
问题:
LED为什么没有灭,而是变暗?

网友A:
你左边接了什么?

楼主:
什么都没接,悬空的...

网友B:
是R100支路的问题,应该断开。比较器是OC输出的,翻转后相当于与负载断开,但R100将成为LED的电流泄放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