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MSP430程序加密

楼主(2011-02-21):
(无正文)

网友A:
烧断熔丝位

网友A:
前面有个类似的帖子

网友B:
烧断熔丝

网友C(2011-04-01):
如果是做仪表类的,我一般都是将参数校正程序和最终使用程序,分成两次写入。
参数校正程序需要相应的设备配合才能正常工作。
最终使用程序即使被读出来,他也没什么用,因为没有相应的校正参数,精度不够。
所以我们公司的产品的熔丝从不烧断,万一有个BUG或者需要升级也方便。
如果他有反汇编出你的用户程序的能力,我想他会不屑于**你的程序的。
看一下电路,也就能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