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定义?

楼主(2011-02-21):
AD, TE, ST, ADDR, AC
typedef struct adi_ether_frame_buffer {
u16 NoBytes; // the no. of following bytes
u8 Dest[6]; // destination MAC address
u8 Srce[6]; // source MAC address
u16 LTfield; // length/type field
u8 Data[0]; // payload bytes
} ADI_ETHER_FRAME_BUFFER;

在做以太网驱动时候, 数据手册给了一个结构,其中u8 Data[0]; 这句我怎么觉得又问他

问题啊,就没有这种语法啊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起来

网友A:
定义了一个指针,不过肯定不属于 标准C里面的定义,这与编译器有深深的关系

网友B:
这是柔性结构体,也就是该结构体的大小可以像可变长数组一样在运行时加以改变

网友C:
1.14.2节 有柔性数组的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