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温度传感器,SPI接口,线长1.5M时,读取转换出错?

楼主(2011-02-21):
应用一款数字式温度传感器,当线长1.5M时候,有时候单片机可以读出正确温度值有时候却是一个假值,或者是某一个固定的值。好像温度传感器死掉一样。线短时候没有发现这种情况,改变了脉冲的快慢,没有效果。在不改变线长的情况下如何操能使其正常工作呢?

网友A:
SPI接口通常用在板内IC间或板间短距离(同一机箱内)通讯。由于电压为5V(或更低)而非差分形式,所以传输距离不宜过长(特别是环境干扰大的情形)。

网友B:
补救建议:在scl/sda的终端(scl终端在温度芯片、sda终端在CPU)各加一个5k左右下拉电阻,增加回路的电流,增强抗干扰能力。

终端靠近IC适当加个几十pf的电容。

网友C:
首先尽量选择较粗的导线,现场干扰明显的话则应使用屏蔽线,如果MCU的IO是弱上拉型,则应加外置上拉电阻增强驱动,同时传感器应用电容去耦。

楼主:
恩我会吧大家的建议试试。
本来单片机就是CS,CLK是推挽输出的,DQ是高阻输入的。屏蔽线我试过,没效果。
增加一级驱动:比如靠传感器一端加一个非门,可行么?

网友D:
以上各种实验的尝试是必要的。
但是测试更加重要,建议用示波器测试传感器和CPU端的信号波形。

楼主:
MCU端与传感器端波形都测量了,还不错。
现在在传感器端,焊接了一个104电容,效果有所改善,但过段时间后,又恢复原来的问题了。

网友E:
需要反复试验的。当初做DS18B20的时候出现过。需要修改延时参数

网友F:
请在传感器端电源加大电容和去耦电容,可能会有所改善,原来应用DS18B20线长50M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此接口是1线总线

网友G:
可以用示波器单次触发抓波形,看读数据出错时的波形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