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165级联的C程序

楼主(2011-02-21):
从网上没搜到。

楼主:
/*********************165写数据***********/
uchar w165(uchar x)                                //74HC165写函数
{
        uchar j,i,sum;
        hc165cp=1;                         //移位
        hc165pl=0;
        hc165pl=1;
        for(i=0;i<8;i++)
        {
                sum<<=1;
                if(hc165Q7)sum|=1;
                hc165cp=0;                   //时钟
                hc165cp=1;
        }
        return(sum);
}

楼主:
这是一个的程序。两个级联和多个级联应该怎样写程序。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如果按常规的级联 for(i=0;i<16;i++)就这么简单

网友A:
LZ是不是一直等着呢,回复的挺快的,其实这些东西,看看datasheet,再自己验证下就明白了

楼主:
由于水平低,试了好多次。
谢谢。

网友B:
/******************************************************************          显示时间部分
- 函数说明:HC595串行接收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内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byte:需要送的数据
- 注      :在时钟的下升沿将数据写进去,先写最高位,最后写最低位
******************************************************************/

void HC595_Recieve_Byte(INT8U byte)
{
        INT8U i = 0;
        for(i=0 ; i<8 ; i++)
        {
           SMG_DIN = byte & (0x80 >>i);   //先写最高位
           SMG_SCK = 0;
           SMG_SCK = 1;                        //产生一个上升沿
        }
}

/******************************************************************
- 函数说明:HC595并行输出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内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byte:需要输出的数据
- 注      :HC595_LC产生一个上升沿,就可以并行输出了
******************************************************************/

void HC595_Output_Byte(INT8U byte)
{
        HC595_Recieve_Byte(byte);
        SMG_LC = 0;
        SMG_LC = 1;
}

以上是595输出一个字节是的两个函数

如果要输出两个字节,很明显,只要随便改动一下即可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void HC595_Recieve_Byte(INT16U word)
{
        INT8U i = 0;
        for(i=0 ; i<16 ; i++)
        {
           SMG_DIN = word & (0x8000 >>i);   //先写最高位
           SMG_SCK = 0;
           SMG_SCK = 1;                        //产生一个上升沿
        }
}

void HC595_Output_Byte(INT16U word)
{
        HC595_Recieve_Byte(word);
        SMG_LC = 0;
        SMG_LC = 1;
}

===》以此类推,输出多个字节,就很好搞掂了,

楼主:
谢谢,还是没弄好,明天继续。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样,时序你自己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