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总线驱动(SN74LV)的疑问

楼主(2011-02-21):
最近在做ARM原理图,发现别人的开发板中ARM与ADV7125(视频显示芯片)间接了个SN74LV的Buffer,看了看别人的帖子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29175&highlight=SN74LV,发现SN74LV有三个作用:
1.做个buffer,防止ARM等芯片烧了?(为何会烧ARM呢?)
2.做个总线驱动,它的Output Current Range 2 to 26 mA,但是我的设计中,ARM能    驱动ADV7125;
3.电平摆渡(Level shift)功能;
我觉得开发板中应该是因为3而是用SN的,请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Level shift呢,TTL电平输出给CMOS器件都要加?如果要加,为啥啊?
期待大家的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二者之间的距离较长,加缓冲是有必要的,毕竟处理器的IO通常是弱上拉型,临近布局的话没有必要。关于电平问题,只要二者是兼容的即可,现代处理器的输出都是CMOS电平,兼容TTL,但TTL输出驱动CMOS输入的话则需要提高门限,这时加缓冲进行电平变换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如果二者之间的距离较长,加缓冲是有必要的,毕竟处理器的IO通常是弱上拉型,临近布局的话没有必要。关于电平问题,只要二者是兼容的即可,现代处理器的输出都是CMOS电平,兼容TTL,但TTL输出驱动CMOS输入的话则需要 ...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答,还有点不明白的地方:
请问版主,如果我不加Buffer,有可能因为意外烧掉ARM吗?
请问“二者之间的距离较长”,这个怎么计算?多长叫长?

网友A:
是否加缓冲跟芯片烧毁无关,除非IO对外引出并有长线,“长”在此通常指与PCB尺寸的比较,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非要追究的话,考虑环境的电磁辐射频谱,导体在此相当于接收天线,而天线的尺寸和频率是相关的。

网友A:
顺便一说,我不是本版版主,不要搞错了。

楼主:
是否加缓冲跟芯片烧毁无关,除非IO对外引出并有长线,“长”在此通常指与PCB尺寸的比较,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非要追究的话,考虑环境的电磁辐射频谱,导体在此相当于接收天线,而天线的尺寸和频率是相关的。 ...
引用 网友A:

嘿嘿,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除非IO对外引出并有长线”,此时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SN的作用是为了在布线时,防止导线过长,而使主控芯片不能驱动其他器件;
               在TTL电平驱动CMOS器件时,提高电平输出能力(电平摆渡)?

网友A:
长线容易感应到较高的干扰能量,只有足够的能量才会摧毁IO。

楼主:
请问要是为了避免感应到感应到较高的干扰能量,加电容起作用吗?

网友A:
跟电容无关,楼主还需要加强基本概念的学习,不要乱猜。

网友A:
3.电平摆渡(Level shift)功能;
我觉得开发板中应该是因为3而是用SN的,请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Level shift呢,TTL电平输出给CMOS器件都要加?如果要加,为啥啊?

这个“电平摆渡”应该叫“电平移动”。
电平移动入什么村唱什么歌是一个理。

网友A:
泛泛的说很容易导致初学者误入歧途,资料上说的“电平摆渡”只是缓冲的一种用法,和其它用途未必同时存在,机制也截然不同,但在缺乏基本概念的情况下去硬性理解,往往只会离真相越来越远,电子技术的实践性很强,做过了才会明白。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答,还有点不明白的地方:
请问版主,如果我不加Buffer,有可能因为意外烧掉ARM吗?
请问“二者之间的距离较长”,这个怎么计算?多长叫长? ...
引用 楼主:

要烧ARM的原因很多,不缓冲也不见得不会烧。但是加了确实有增加一道防护墙的作用。

距离问题,有几种说法可以参照:
一是线路的电容量。线路长了电容就会大,器件驱动能力有可能给出电容指标,但实际距离指标通常是不给的。
二是驱动方式。单端驱动和差动驱动,有效距离和距离的随意性,差异挺大的吧。
三是电磁环境。不难理解,电磁环境恶劣的话,长那么一点点都有可能导致工作失败或某种突发性失败。而环境良好的话,再长一点点恐怕也不算长。
……
总之,长短是相对的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现在我对电平摆渡又不懂了;
你们有两种意见:
1.电平摆渡,就是来使电平匹配的(王奉瑾,iC921)
2.电平摆渡,只是缓冲的一种用法(chunyang);
请问你们说的是一个意思吗?还是谁说的对?

网友A:
不矛盾,缓冲的用法很多,电平匹配只是其中之一。

楼主:
哦,呵呵,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基础知识很重要啊,我得看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