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变量定位

楼主(2011-02-21):
使用以下语名时,会提示内存用尽,堆栈没有空间,请问如何解决?
idata unsigned char aa _at_ 0xff

网友A:
为何如此用?不用指针?

网友B:
编译器会把堆栈定位在所有变量之后,你把aa放大0xff处,请问堆栈定位在何处呢...

网友C:
改变一个地址试试。

楼主:
主要是STC在这个地址有值可读,所以这样用,不想用指针来做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不用指针的话

网友D:
自己去打开Keil自带的“ABSACC.H”看看

网友B:
换个地址就行了,建议至少放在0xff-64之前

网友E:
呵呵,楼上留的栈可够大的,一般情况下留个30~40栈空间应该够用了.

楼主:
另外使用指针和使用ABSACC.H库的函数有什么区别啊?感觉差不多啊?

网友F:
unsigned char  const * p;
p=(unsigned  char * ) 0xff;
对指针p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G:
还得学学

网友H:
不用自己作指针,很简单:

#include<absacc.h>
#define  aa   DBYTE [ 0xff ]     // 给 idata  0xff 单元赋予一个名字aa 。而不是定义全局变量。
main( )
{
aa=0x12;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