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的开环增益和大信号电压增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2-21):
这两者是不是一样的?怎么定义的?

网友A:
完全不同的概念。开环增益是不稳定的,实际电路中几乎没有使用开环放大的,后者只要不超出运放的输入输出范围就没问题,电路结构上则是闭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