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制冷片

楼主(2011-02-22):
最近打算做个模拟空调,主要是单片机控制的,有ds1820 和制冷片,当温度大于某值时 打开制冷片。但是功率问题上,用一个电源(9v) 怎么将制冷片供电和单片机供电隔离开啊???:o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不会产生干扰,不用隔离,但如果制冷片不是9V的工作电压要注意其工作电流,稳压器要能够承担得起。制冷片的开关控制用MOS管较好,其导通内阻低,发热不大,当然也可以用继电器控制,但要为此付出额外的工作电流。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就是说电源上是不是要 有要求。我现在用的是 9v1A 的 而制冷片 标示12v 6A 的

网友A:
必须满足制冷片的电压和功率要求,楼主的电源差远了,考虑余量,楼主要用12V8A的电源。

楼主:
恩  打算做相关的开关电源 可以吗

网友C:
楼主如果只有9V电源,建议做个DC/DC,9V变12V电源,考虑制冷片功率大问题。可独立供电。并且做好限流。

网友D(2014-04-14):
美国模拟技术公司(ATI)成立于1997年1月8日,本公司在开发和制造产品的同时,发明并改进新技术。我们的电子产品大多应用在光电领域,为光领域和电领域之间搭建了一道桥梁。我们已经研发出了可应用在半导体激光器上的激光驱动器和TEC控制器(热电制冷器);用于检测设备的LED灯泡;用于指示及照明领域的LED驱动器等。客户可根据自身的特殊要求对产品进行定制。如果您有需要,可随时联系我们。
激光控制器链接:ww.aticn.com/products.php?i=1

TEC制冷控制器链接:ww..aticn.com/products.php?i=11

公司名称:鞍山核心电子技术(恒光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区千山中路366号
邮政编码:114000
公司电话:0412-8881922-802
公司传真:0412-8881922-816

网友E:
制冷片散热要下工夫,直接关系着制冷效率。

网友F:
电源隔开不难的,主要是散热,还有温度控制部分。这种开关试控制方法 不行,制冷片一下子就坏了 ,整个pwm去控制

网友G:
改用风扇模拟把~~~~ 9V 要带这东西~~~ 估计你得至至冷片砸开来,DIY一个  5W 的

网友H:
用稳压模组或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