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申请长度为0的数组吗?

楼主(2011-02-2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申请长度为0的数组,
其作用只是相当一个   指针
像:
int   a[0];
int   *a;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好象有些情况需要用。但记得不清楚了。

网友B:
个人认为应该是语法没有问题.
但你不能对他进行操作,否则会引起未知错误

网友C:
没有这么玩过, 以前的编译器 C51 是不行的. 资料上看到可以了. 不过这样的定义,准备怎么玩呢?

网友D:
楼主什么用途

楼主:
这个意思是数组的长度不固定,暂且声明一个指针,一般在以太网,串口等帧不固定的时候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F:
可以当成一个指针,此时就是数组名等于指针

网友G:
有些编译器可以,有些不可以。
不就一个占位符嘛,写
int   a[1];
移植性好一些,但代码要修下。

网友H:
这个有实际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