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GBT 工作时候 能否用示波器去测量门级

楼主(2011-02-22):
(无正文)

楼主:
以前有同事  说 这样 测量 容易损坏IGBT!

网友A:
要用隔离探头来测。
要不然后果可能很悲剧。(只是可能)

网友B: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C:
共地的问题~

网友D(2011-06-02):
最简单的搞法示波器用用一个220/220的变压器隔离,将示波器的地浮起来。另如果看双通道,则注意共地。

网友E:
如果你想爆管子可以试试 ,  运气好的话会有惊喜.

网友F:
回复 楼主:
工作的时候应当用有源电压隔离探头来检测,用无源的探头会损坏IGBT,当源极不带高压的时候可以用无源探头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