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小程序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

楼主(2011-02-22):
(图片)

楼主:
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哪儿出错了、哪位大虾帮我看一下、非常感谢、、

程序运行的结果是、PC给MCU发(1234560)之后、MCU给PC发的却是(000000)、问题出在哪儿呢?

网友A:
晶振几兆?波特率多少?MCU和PC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B:
就这么几行ASM指令,自己对这汇编指令手册都看不懂吗!?

嘿嘿,只有两个原因:
1、太懒
2、太笨

网友C:
1、不知道你发送的时候,结束标志是\0 还是字符0
2、建议你的接收函数在中断中完成

楼主:
MOV  R0,INFO_TAB   这句话搞错了
应该是
MOV R0,#INFO_TAB

\\

楼主:
请问大虾们、在汇编里怎么定义数组呢?
我在这里面是直接用INFO_TA=32H、然后 用这个地址当数组的首地址、把它赋于R0,然后用寄存器R0间接寻址、并利用R0指针++来当数组用、、
在汇编里 正规的定义数组该怎么定义呢?我在网上和书上没查到资料、

网友D:
就这么几行ASM指令,自己对这汇编指令手册都看不懂吗!?

嘿嘿,只有两个原因:
1、太懒
2、太笨
引用 网友B:

这话说的太直接了。。。

楼主:
什么直接不直接的、LS的没工作过吧、、这点点直接的话都接受不了的话、、你将来还怎么工作、、

楼主:
7楼的问题帮我解答一下、非常3Q、

网友E:
请问大虾们、在汇编里怎么定义数组呢?
我在这里面是直接用INFO_TA=32H、然后 用这个地址当数组的首地址、把它赋于R0,然后用寄存器R0间接寻址、并利用R0指针++来当数组用、、
在汇编里 正规的定义数组该怎么定义呢 ...
引用 楼主:

数组的概念只有高级语言中才有!

像汇编里面没有数组的概念,只有靠你自已,划分一块存储区域,当数组用。

你上述的方法,用寄存器R0间接寻址,等同于C语言中的指针。如用直接寻址,等同于C语言中的对变量赋值或取数。

网友E:
顶一下LZ,碰到问题勤思考勤问是一条成功的捷径。

俺相信LZ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尽管LZ的汇编很短小,有时碰到一点笔误一时转不过弯也很正常。

这种笔误,连一个汇编老手有时也会碰到,查了半天才查出,如用C或其他高级语言,这种低级错误会减少很多。

网友F:
6楼正解

网友G:
汇编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