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像处理、图像识别、智能视频方面

楼主(2011-02-22):
【求助】图像处理、图像识别、智能视频方面

感谢论坛为我们提供一个交流技术的场所!
本人承包了一个项目,有点技术搞不定,特来论坛求助!
一面50*50cm 有图像单色/多色画面、一个CCD摄像头、一个激光红点器。
目标要求1:在单色静止图像中,激光红点发射或终止,计算机可捕捉并计算其落点位置。
时间要求2:多色动态视频图像,激光红点发射或终止,计算机可捕捉并计算落点,同时终止图像播放并在图像中显示落点。
对上述工作有关兴趣的,请准备好的完成时间和价格要求。谢谢!
联系QQ350160636(加QQ请注明“图像识别”)

网友A:
单色静止识别还很容易,多色动态就有困难了,恐怕要加算法滤波,还得看这个点多大。
不知道啥应用,也许有其他途径实现这个要求。不一定要图像处理。瞎说所

网友B:
感觉你的描述不是搞图像的,或者说没有怎么接触过机器视觉领域的研究!你的问题是技术问题不能够称为“图像识别”,吐口说这4个字可得有点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像处理应该是图像识别的基础,虽然我们这次第1需求只是要求识别一个圆点,目前也有2、3篇硕士论文专门在讨论这个识别问题呢。可能从广义的图像识别上讲,这个需求貌似有点小儿科了,如果我们是希望实时+嵌入式+无线传输,是不是还是要折腾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像处理应该是图像识别的基础,虽然我们这次第1需求只是要求识别一个圆点,目前也有2、3篇硕士论文专门在讨论这个识别问题呢。可能从广义的图像识别上讲,这个需求貌似有点小儿科了,如果我们是希望实时+嵌入式+无线传输,是不是还是要折腾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图像处理应该是图像识别的基础,虽然我们这次第1需求只是要求识别一个圆点,目前也有2、3篇硕士论文专门在讨论这个识别问题呢。可能从广义的图像识别上讲,这个需求貌似有点小儿科了,如果我们是希 ...
引用 楼主:

你们还没有做嵌入式?只是在PC平台上实现算法?那到真正产品还有比较远的距离走。是的还折腾折腾。

网友B:
看有人说到了图像识别的基础是图像处理!还煞有介事的拿硕士论文来摆事实讲道理!想多说一点,不妥处仅
供参考。
因为经常看到一些人评论搞图像的似乎就是在图像处理!说一点自己对这领域研究一点看法。
往窄里面说:图像工程包括3个层面:图像识别,图想解析,图像理解;一般市面vc书上面的东西,是一些传
统经典的知识。一般的硕士论文主要多是阐述一些对于某一种经典理论思想或者物理模型的再应用和再理解层
面,但是如果需要有针对性地深入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时,还是需要参看国外的主流文献,从理论层面的实现
仿真手段多是借助采用数学工具进行。网上曾经遇到一个东北某高校刚毕业的硕士,喜欢C++来讨论算法来实
现一些基本图像解析的应用处理,当我委婉地建议其采用matlab扩展其认知方式时,对方毫不犹豫地表示学
matlab没有前途,我很是无语无奈,看来“他就是搞技术的命儿”。换言之,从一般图像研究的方面上讲:什么技术平台并不重要,但首先要人提出合理的思想“火花“。当然这一点分析也同样并不适用所有的应用需求。
往使用例子里说实际上,,你的事情主要还是视觉的事情。说搞图像和搞视觉的又不一样。视觉要求从事人员
有相对宽泛的知识结构:光学方面,光学工程方面,图像方面,对传感部件的认识,。。。。等等,就好比你
既然是选择了是视觉识别某一个事物开始做这一件事,你却没有系统构想到过这里面还有镜头的选择(比如远
心还是微距)、视场的景深(比如物象的比例)、标定、单目还是双目、怎么安装基线、识别精度、畸变。。
。。。。等等一系列问题。而仅仅是非常简单首先认为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处理器+什么什么方案的事情。这不
是一个搞视觉的基本特质表现。
最后,个人觉得从事做视觉或者智能信息控制应当分为3层面基本知识构架:面上至少需要明白:图像处理、
模式识别、网络神经理论、光物理的具体应用和理论基础,否则看一些文献会非常困难。底层需要非常好的数
学功底:基本需要有非常好计算方法引论或者数值分析的学习经过,随机过程、数理统计分析的学习,线性数
学,信号处理及一些相关的工程数学理论等等。往实现的层面说:对于某一个算法的模型该怎么实现则需要有
非常好技术设计经历比如dsp的较高水平的运用等等。。。。。。。。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希望懂得这方面的人直接与本人联系加上面的QQ,谢谢

楼主:
楼上观点,本人深表赞同,特别是对“算法派”的说法我认为有道理。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学术讨论,百花齐放才有春天。
图像识别的基础是图像处理,我依然保持此观点。图像在识别之前,是要进行处理的,也许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我们做图像识别的所依赖的工具决定了的。人进行图像识别时依靠的是什么,有人会回答说,眼睛和大脑,那么我们做图像识别的人依赖的是什么呢?是摄像图和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我还没有听说过依赖于电子工具的进行图像识别的人说不进行图像处理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图像处理,是一种广义的图像处理,或者叫信息处理,否则的话,原始的信息资料,你怎么识别?
鉴于楼上提到知识层面的问题,我这里对楼上表示赞同的同时,也想啰嗦几句。当年我读高中对图像识别感兴趣,我选择是去专门学习分析哲学和生理心理学,将我当年学习的感受也在这里交流一二,学习过程中,记得有几句印象极为深刻的话:
(1)观察渗透着理论: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其实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左右着我们的观察,那就是“理论”,如果您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建议去看点关于认知研究方面的**。
(2)抽象即强调:经过对人类认知过程的研究,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是我们是在使用一种使用特征模式的方式在进行认知确认。
这两个虽然是著名的哲学论点,我想对我们进行图像识别的研究,还是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对于楼上所谈到的关于识别中更具体的问题,一方面恰好说明了,图像识别的基础是图像处理。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所罗列的那些具体问题,更属于图像处理之前,图像获取过程中应该考虑的一些事情,为什么要考虑这些事情?你怎么才能知道主动去考虑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你的观察已经渗透着理论。
个人观点,不妥处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观点,本人深表赞同,特别是对“算法派”的说法我认为有道理。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学术讨论,百花齐放才有春天。
图像识别的基础是图像处理,我依然保持此观点。图像在识别之前,是要进行处理的,也许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我们做图像识别的所依赖的工具决定了的。人进行图像识别时依靠的是什么,有人会回答说,眼睛和大脑,那么我们做图像识别的人依赖的是什么呢?是摄像图和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我还没有听说过依赖于电子工具的进行图像识别的人说不进行图像处理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图像处理,是一种广义的图像处理,或者叫信息处理,否则的话,原始的信息资料,你怎么识别?
鉴于楼上提到知识层面的问题,我这里对楼上表示赞同的同时,也想啰嗦几句。当年我读高中对图像识别感兴趣,我选择是去专门学习分析哲学和生理心理学,将我当年学习的感受也在这里交流一二,学习过程中,记得有几句印象极为深刻的话:
(1)观察渗透着理论: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其实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左右着我们的观察,那就是“理论”,如果您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建议去看点关于认知研究方面的**。
(2)抽象即强调:经过对人类认知过程的研究,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是我们是在使用一种使用特征模式的方式在进行认知确认。
这两个虽然是著名的哲学论点,我想对我们进行图像识别的研究,还是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对于楼上所谈到的关于识别中更具体的问题,一方面恰好说明了,图像识别的基础是图像处理。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所罗列的那些具体问题,更属于图像处理之前,图像获取过程中应该考虑的一些事情,为什么要考虑这些事情?你怎么才能知道主动去考虑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你的观察已经渗透着理论。
个人观点,不妥处仅供参考。

网友B:
看你有边儿地都扯上了信息导论和哲学,有一点你必须承认:有人能够提笔就可以罗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向,这就已经是本质不同了。
说实话你的这点事,满足你说的一点都不难!难得是你明白你想要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做什么麽?你想过你的光组里面有精度要求么!还有就结合你上面说得,随便追问你一句:为什么用激光啊,而且是红光啊? 想过么朋友。你的题没说来我都猜出来你想考什么了!

网友C:
看看LZ的要求,可以猜出是用在投影机上或者类似的市场上。很久前第一眼看到深圳YBT的方案时候,我就觉得要楼主这种做法,来识别激光笔。不知道LZ是否还是第一位在实现的人?
好奇LZ是识别和跟踪激光笔找外援还是要在嵌入系统实现需要人手?

据我所知,上海某高校的图像研究所还是远近闻名的。

网友D(2017-02-13):
单色的好识别些
多色的很难
CCD采集过来的数据量很大,你的处理能不能快速响应

网友E:
应该是投影仪和激光笔之类的应用,看楼主的描述估计技术还没有深入了解把,把这个技术搞到真正商用水平还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