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出信号频率

楼主(2011-02-22):
请假一下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的相关解释,一般标准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为4~20mA,0~5v,直流信号或者交流信号,那么直流信号的频率,有这种说法吗?还是只有交流信号才有信号频率呢?还有什么是直流信号,交流信号,脑子里一直不是很清楚,查过相关的解释对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请大家给个详解!

网友A:
方向不变的电压、电流信号称为直流信号;方向改变且呈现周期变化的电压、电流信号称为交流信号。
模拟信号是指信息参数在给定范围内表现为连续的信号。 或在一段连续的时间间隔内,其代表信息的特征量可以在任意瞬间呈现为任意数值的信号.
对信号分析一般是将其进行傅立叶展开,各项就代表不同的成分,其中常数项就是直流成分,其余各项是频率不同的交流成分。

网友B:
LZ,如果直流信号有频率,那么它就会像交流信号一样,会有一个周期变化,,但我们看到的直流都是方向不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刚搞清楚一点,4~20ma,0~5v应该属于直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直流信号也有频率?比如说,4~20ma的温度传感器它输出的信号也会有频率?一般有几赫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