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片外PWM芯片

楼主(2011-02-22):
(无正文)

网友A:
4096*20KHz=81.92MHz

网友B:
分辨率12位以上的PWM,。。。  还真没见过。 帮顶

网友C:
数字的?
很难实现,只能用CPLD或者FPGA自己做

PS:
2楼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D:
以前用过飞思卡尔的芯片,它可以两路8位PWM级联,级联后输出16位PWM,,LZ可以看看飞思卡尔16位单片机9S12XS128MAA,

楼主:
即使有80Mhz,也不可能出现1个tick就做一个PWM.我的PWM是需要0%的.
我用40MHz的fpga做不到20Khz/2000分辨率的不过零PWM.过零的PWM更不用说了.
过0的话只能做到8位附近,不过零9~10位.

现在看来只有降低要求了,10位就够了.主要是PWM速度要求太快了.有没有10位附近的?

网友C:
为什么做不到?

楼主:
计数-判断-清零一个Tick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