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比例放大电路输入输出相移与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无正文)

网友A:
相移应该会有一点变化,但变化不大,因为125*3k还没超过1M的增益带宽积,相移不大。
变化的原因,运放的闭环电压增益可以表示为:Af= (1/F) * (1/(1+jw/wh))
其中F是反馈系数,w是输入信号角频率,wh是闭环上限频率,反馈系数越大(放大倍数越小),wh越大,对于同一个输入信号频率w,相移就越小。

网友B:
楼主这一问题问得牛啊。
A(if)=A0/(1+if/fB)      A0---理想放大倍数  fB---闭环增益带宽
f 一样,而fB不一样,所以增益的带宽和幅值都不一样。
分析等同楼上

网友B:
是增益的相位和幅值不一样,开始打错

网友C:
肯定是有变化的啊,闭环的时候,整个系统还是一个单极点系统。5K跟50K的相移不一样那是必然的。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想得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