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是一个通信的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实现功能:3.6V单片机与5V单片机串口通信,大家帮我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动,三极管采用9013,波特率为9600

新图片(1).jpg (24.89 KB )

网友A(2011-02-22):
可以

只是3.6V发给5V单片机吗?可以查看一下5V单片机的逻辑门限,有可能不需要做电平转换。

楼主:
这样做只是保险起见,呵呵,没有这样用过,怕出问题

网友B:
电路设计不合适,5V侧MCU的IO如果是弱上拉型,直接连接即可。

楼主:
关键是就怕不保险,楼上这么用过吗???

网友C:
直接连接稳定性比这样做好,楼主可以先试试直接连接行不行。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
实在要用三极管的话,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三极管的发射极接你的3.6V这边的输出脚,基极串一电阻接到3.6V,集电极作为信号输出,同时接一上拉电阻到5V。

网友E:
支持,一个三极管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