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急!!求助

楼主:
本人现在怎在设计一个电源部分的电路,单片机是msp430f449,要求供电电压为3.3V,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3V),兼容也可外部供电(5V),本人犯难了,谁能有推荐的电路和方法,讲解一下

网友A(2011-02-22):
楼主的电路很好做出来,如果你自己都不思考一下,来就想让别人给你现成的,这恐怕有点不行吧,你的电路只需要做好降压就行了,两节电池串联6V,你可以搜搜如何将6V降压到3V,以及如何滤波等,,,先自己考虑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两节5号电池应该是3V吧

楼主:
我写的不明白么:L

网友B:
你的电路是要求又具备升压功能又具备降压功能,要实现这样功能的IC可能比较难找啊!如果多效率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建议你先统一降压到3V后在做一个升压处理。当然这个思路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妥

网友C:
外部5V可以电阻分压得到或者通过电阻加稳压管的方式得到3V。最好还是用LDO或DCDC得到3V

网友D:
两个肖特基二极管搞定。

电池出来通过一个二极管到VCC
5V进来也通过一个二极管到VCC。如果要降到3.3V,那先接一个1117降到3.3V再串二极管到VCC

保证两个电源,5V优先供电,并且互不干涉。430供电范围很宽。3V能正常工作。

网友E:
用一个升压电路将电池电压升到3.3V供给系统电源,升压电路要具有使能功能,最好是能同时关闭电池电源通路那种。
外接5V先降到3.3V,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到系统电源。如果有5V接入,则采用5V电源存在的信号去禁止升压电路,由5V专供。

网友F:
楼主去找一下 TPS63000

Up to 96% Efficiency
1200-mA Output Current at3.3V in Step Down Mode (VIN = 3.6V to 5.5V)
Up to 800-mA Output Current at 3.3V in Boost Mode (VIN > 2.4V)
Automatic Transition between Step Down and Boost Mode
Device Quiescent Current less than 50 µA
Input Voltage Range: 1.8V to 5.5V
Fixed and Adjustable Output Voltage Options from 1.2V to 5.5V
Power Save Mode for Improved Efficiency at Low Output Power
Forced Fixed Frequency Oper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possible
Load Disconnect During Shutdown
Over-Temperature Protection
Available in Small 3 mm × 3 mm, QFN-10 Package

网友G:
如果输入电压须从3V-5V而输出3.3V,必须使用升降压开关电源芯片,去MAXIM、LT的官方网站看看吧,同时要考虑电流参数。

网友H:
449 是1.8--3.6v工作电压,两节电池串二极管.外接也串二极管.

网友A:
LZ不好意思,刚没理解你的意思,现在我把框图给你参考下,你可以看看,,

网友I:
楼上是一个常用模式哦,不然要宽压的输出,LT MAXIM有 但是都很贵不划算

网友J:
来混点儿分数,请原谅这是水贴

网友G:
技术栏目不宜灌水,连续刷屏灌水的话,按21IC的规矩可是要删帖甚至封ID的。

网友:
呵呵 上面的器件型号不怎么知道,是哪个层面的人该掌握的?

网友K:
参考MP3的供电方式,外部5V供电时不用考虑效率,电池供电时尽可能利用上每一个毫瓦,用LDO把5V稳成3V左右,跟电池一起升压到3.3V有很多国产的升压芯片方案可以做到。

网友L:
《晶体管电路设计》开关电源那一章有介绍  升压

网友M:
这个搞不定
以后遇到困难更多.

网友N:
430可以宽范围供电的,两节电池直接供就可以了,效率高,功耗低

5v用LDO降到3v

网友O:
建议楼主选择TPS63000升压降压自动判断型DC/DC,DC/DC效率比LDO高很多!可能成本相对而言要高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