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3A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1-02-22):
查到了一些电路图,但不知道选用哪种,不知道有啥优缺点。
大家推荐一种可靠性比较高的吧,电流稳定性好的。

是不是得用运放和三极管 设计这样的电路啊?

三极管和mos管 哪个更适合呢?请推荐个具体型号吧,谢谢

网友A:
3A不要用线性电路
可以用buck拓扑,3A用mos比较好

网友B:
3A恒流源,接入的负载范围是多大 ?

楼主:
我是初学者,不太懂。
2楼说的我不太明白。

3楼  你是说负载电阻吗?  我接的负载需求是3A恒定,电压在0-3v 都可以。不要求电压太大。

楼主:
有人帮帮忙吗?

网友C(2011-07-30):
还没有解决?
这里后面有5A恒流源的电路,供参考: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4599

网友D(2013-03-25):
我现在也在弄3A的恒流源。你有进展吗?联系下我吧。Q:1102335241.

网友E:
需要知道你3A恒定的这个负载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者,不太懂。
2楼说的我不太明白。

“的负载需求是3A恒定,电压在0-3v 都可以”
---如果电压指负载上电压的话,那你的负载就是个0~1Ω的电阻了吧?

网友G:
运放  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