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有没有解?

楼主(2011-02-22):
总条件:温度10度时热敏电阻为49K,温度40度时热敏电阻为15K。两温度间呈近似线性变化。供电电压为3V。
1.温度10度时调节电位器103,使A脚电压输出范围为近似90MV~300MV,103电位器越小时A脚电压越小。
2.温度40度时调节电位器103,使A脚电压输出范围为近似200MV~650MV,103电位器越小时A脚电压越小。
问:试设计电路满足以上条件,电阻可自行选择增加。

网友A:
楼主说的A脚电压输出,不是太明白,什么A脚,是电阻,芯片,电位器的???

楼主:
4楼问的A脚可以虽便是什么脚,不包含输出。要自己设计电路供出这个电压值。

网友B:
热敏电阻自己是线性变化的么?输出要求是线性变化的么?

楼主:
热敏电阻是线性变化的,电压也要线性变化

楼主:
补充楼上我自己的回复,热敏电阻10度到40度。电压90MV~300MV(10K电位器调节范围)  到200MV~650MV(10K电位器调节范围)

网友C:
没有线性的热敏电阻

楼主:
:L:funk:近似线性啊。中间偏差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