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最新最稳定的版本是哪个!?

楼主(2011-02-22):
嘿嘿,谁奉献一个下载链接给俺。

2分奉上。

PS:需要有和谐的办法。

网友A:
AltiumDesignerSummer9Build9.4.0.20159.zip带和谐的。

网友A:
和谐文件,我上传来

网友B:
现在听朋友讲altium在中国的打盗版力度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主要这么做有杀**取卵的意思,不利于长远,所以近期应该还好

楼主:
1.运行AD9KeyGen,点击“打开模板”,加载ad9.ini,如想修改注册名,只需修改: TransactorName=shixg horose用你自己的名字替换,其它参数在单机版的情况下无需修改;
::TransactorName=shixg horose找不到,只能找到TransactorName=shixg,horose找不到,不做修改,直接执行第二步。
2.点击“生成协议”,保存生成的alf文件到你的安装目录下;
::没问题
3.运行Patch.exe,对安装目录下的dxp.exe文件打补丁,注意运行**时软件没有运行;
::双击 Patch.exe,提示无法运行这个程序,在CMD窗口运行Patch.exe则提示拒绝访问。
4.启动DXP,运行菜单DXP->My Account,点击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加载前面生成的license文件。注意:

楼主:
和谐不成功

网友A:
我用这个版本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A:
按上传的和谐文件,一步到位,你再试试,要不你就等AD10的正式版已经出来了,只是不知和谐文件出来没有。不过新版本可能会有一些bug。

楼主:
我用这个版本一直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这个版本有什么问题。

我说的是:和谐文件包没有能正确和谐它,执行和谐的那几个步骤不能正确运行。

网友C:
本来就是BLPJ,非要说和谐,所以不成功。:)

楼主:
呵呵,继续寻和谐办法

楼主:
呵呵,继续寻和谐办法
引用 楼主:

网友D:
9.4要求卸载原始版本后安装。。苦了我了。。

网友E:
把邮箱站短我

网友E:
顺便说一下 我的是AD WINTER 09
不适合的话就算了 不用给我邮箱了

楼主:
xinyuanpic@163.com

TKS...

我下的是AltiumDesignerSummer9Build9.4

不知道和AD WINTER 09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请帮忙同时提供一个AD WINTER 09的下载链接。

网友F:
我想要AD90 安装包及**补丁能发到我邮箱么? laurel1828@126.com

网友E:
几个G的安装包啊 大哥

网友G:
那多层板设计的Split Plane 菜单可以弄出来吗?
9# hecm1225

网友H:
winter09不错,相比6.9改进了许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