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利用单片机(C51或MSP430)+D12+NANDFLASH构成U盘

楼主(2011-02-22):
各位大大:
      本人想利用利用单片机(C51MSP430+D12+NANDFLASH构成U盘(128M以上)系统,其中单片机是下位机,通过局域网TCP/IP协议与PC通信,PC作为上位机发送指令改变模拟U盘内的固定文件的内容,例如文件夹的名称为text.txt。在论坛上看到了热肠大大和圈圈大大的一些资料,盼两位还能给些意见,大家也指导下还有没有好的方案实现。谢谢!

网友A:
那性能就太低太低了。

用单片机+CH374来读取U盘上的小文件(比如配置文件、升级文件)还差不多,反正慢点也无所谓

楼主:
我的意图是先构成U盘系统保存文本文件还有图片、视频文件,而后是通过局域网来控制文本文件,不是用单片机来读取U盘。所以模拟优盘容量上还是要大一点

网友B:
79年的人,算是老江湖了。

网友C:
用C8051F340来做吧,带USB接口的51单片机就数字最为合适做此类应用了。以前还有个AT89C51SND1,现在越来越不好买了。

楼主:
非常感谢古道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