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请教Virtex6的Serdes

楼主(2011-02-22):
是不是每个输入管脚都可以插入一个serdes,用于转换的时钟接SRCC或者MRCC都可以?普通管脚最大能做多高速率的串并转换?

网友A:
楼主的这个命题有点太广泛了,目前有些是支持的,有些不支持.楼主,具体是想做什么?
普通管脚最大传输速率可以达到1.25G(v6的-3), 而转换速率的话,是取决于你的clock buffer,在device Data Sheet里应该给出了不同clock buffer的最高频率.
也就是说,你clock buff的频率*串并转换位数最大不能超过1.25G.

楼主:
谢谢超人兄。我用v6的sxt -1,需要把adc过来的串行数据做串并转换,数据率大概1G多一点,不过应该低于1.25G。要实现这种serdes,是不是需要把bit clk和frame clk都接到SRCC/MRCC?

网友A:
v6的sxt-1的话,好像是1G的最大速率.
具体的连接方式和要求,还是仔细参考相关文档.
我贴一个SERDES Framer Interface Level 5 for Virtex-6 Devices.里面有关于clock的说明,至于是否选用SRCC/MRCC,还是别的,这需要根据你实际情况了.测试下才知道了.

楼主:
v6的sxt-1的话,好像是1G的最大速率.
具体的连接方式和要求,还是仔细参考相关文档.
我贴一个SERDES Framer Interface Level 5 for Virtex-6 Devices.里面有关于clock的说明,至于是否选用SRCC/MRCC,还是别的,这需要 ...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加一条lane了。这个AN我瞄过一眼,用的就是gtx,所以不太合适。我也翻过XAPP1071,不过这些AN都是模块级的,没有涉及具体管教的连接方式。ML605用的是16层板,价格不菲啊,我要是画个板子做测试,估计老板会杀了我的。

网友A:
唉,做这些的哪个不是用钱砸出来的.
没办法,你老板真想搞懂,不砸钱弄不出东西的,要不你就花钱去咨询.....一样
华为那么牛,当初可是砸了天价的钱进去..现在人家熬成老大了..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用的那款adc?我用过1G sps的ADC芯片,也不需要V6这样高端的芯片。这种ADC芯片出来一般都是ddr速率的,一个IO口上面的速率,很少超过1Ghz的,不然的话,多路并行的数据,很难做到时钟对齐

网友C: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