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问模电怎么学,我倒是想问一下高频怎么学?

楼主(2011-02-22):
模电还可以自己焊点板子啥的
高频怎么学呢?
只能纯理论推导的,焊板子?很难处理的
而且,频谱仪呀什么的,老贵老贵了··········

网友A:
除了多动手、多看书、多思考外,没有什么捷径可言,有好的设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少走弯路,但不是必要的前提。

网友:
呵呵 我们正开始学呢

网友B:
高频只是模拟的一部分

需要很好的设备和实践以及理论基础

网友C:
先搞清楚啥叫斯密斯圆图,我大学学到毕业好像都没人教过我这个。

网友D:
高频就难整了。。 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有时候还得靠点理论+运气。 不过有好的设备的话,可以少走些弯路。

网友E:
把电磁理论学的和HWM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把电磁理论学的和HWM一样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E:

这难度可是相当的大呀
HWM可是一代宗师呀

楼主:
先搞清楚啥叫斯密斯圆图,我大学学到毕业好像都没人教过我这个。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头的书,里面也没讲斯密斯圆图的
我的教材是曾兴文的那本,高教出版社的

网友E:
微波电子学里面有讲斯密斯圆图,微波感觉比高频电路还难

不过我大学学的光信息,对电磁理论不太恐惧

网友F:
教材不重要,导师也不起决定作用,仪器倒是可以加快学习进程。
     至于学习方法,不管哪行都一样,古人已经总结的很好了: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不要期望把书本一看就完全明白,不要死抠字眼,量力而行,能明白多少是多少,不贪大求全。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经常把以前学过的东西回顾一下,总会有豁然开朗的那个瞬间。
     读万卷书,行**路——科学技术贵在实践,读书破万卷的同时,也要亲自操刀,在实践中学习。

网友G:
这难度可是相当的大呀
HWM可是一代宗师呀
引用 楼主:

“宗师”有点可怕,教师差不多(毕竟教了几十年的书了)

学高频,要看高到何等程度。原则上,高频的划分是按电尺寸来度量的。所谓电尺寸就是以讨论的信号波长为尺度来度量线路,如果线路的电尺寸大到波长的十分之一了,那就得考虑“高频问题了”。

简单看看几个典型的频率:300GHz——波长为1毫米;30GHz——波长为1厘米;300MHz——波长为1米。此为毫米到米波的范围。

通常IC的芯片(指内部芯片)为数毫米,显然米波(300MHz)在其中完全就是“低频”,所以通常IC内部的设计就算到了米波段也还是按集总电路的方法进行。

再看导线,通常一米来长的电缆在系统作为部件连接都是常事,如此就算是十米波(30MHz)都显得勉强。另外介质中同频的波长还要更短(除以相对介电常数)。

学习高频(其实通常是指射频和微波),必须先学《电磁学》,虽然这本来就是电学的基础。然后便是《电磁波》,这是电磁学的后续内容。

有了相关知识,再学《高频电路》、《射频电路》或《微波电路或工程》之类的书籍应该不是难事。看看电路中首当其冲成为非集总电路的是什么?自然是传输线——即导线。传输线有何特点?一维特性!有了这些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可以去粗略的浏览一下上述书籍,其内大幅篇章都是关于传输线的,什么Smith图、什么反射、什么匹配之类的东西都出自于此。可以说,传输线搞懂了基本也就入门一半了。

其实,高频电路分析中很多都是基于集总参数电路基础的。在一般电路中未曾出现是因为应用范围的问题,如各种滤波器的设计和分析。高频电路主要是应用于通讯方面,这是其一个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磁学》是高频的基础课?
我一直以为,电磁学是另外一个方向呢
《电磁学与电磁波》
《高频电子线路》
《射频电路》
这些课程,自学的话,何时才能入门呀?
没有好的仪器,没有老师···
我总在考虑,等我入门了的时候,我已经要30了都!
最近倒是发现一本很棒的射频方面的书呢,叫《无线应用射频微波电路设计》

网友H:
80年代,一般学习电子的都是报无线电系无线电电子学专业;
那个时候,低频一般叫做线性电路、高频自然就是非线性电路;二者统称为模拟电子线路,简称模电;
微波及电磁场则另属于专门的课程,那个年代我们是在大3下、大4上开设的,挂科的同学很多,做了不少微波的实验,至今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游标卡尺、波导腔、测量啥参数忘记了,公式那是相当的多呀;
就学习难度而言,高频比低频容易一些,低频课程难学在于:1、低频的整个知识点散乱,毕竟是专业前导课程,2、另外一个学生也是刚接触专业课,专业概念的积累欠缺,3、如果不选择好的载体(承载理论和实验),学习难度那是相当的大;高频课程,个人感到目前该课程地位有点尴尬,主要表现在大多数的高频课本的内容未能体现知识的时代性,未能与时俱进,未能跟上技术的更新与发展、未能体现实际的应用。目前的高频课本仍侧重于经典的基础理论,实验内容也以分立器件为主,缺乏实用项目,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在享受着高频带来的眼{仪器}手{调试}脑{理论}的完美的统一的乐趣,但却在实际当中很难找到应用。
个人的一点学习体会:三角函数、级数分解是必须的数学基础;典型电路的理解:LC、PLL、乘法器、LPF、三点式、AM、FM、PM、ASK、FSK、PSK;对芯片的掌握要从功能和外部引脚两个方面;动手制作方面必须与时俱进,高频的理论不仅仅是用于无线通信,其实在工业和汽车等需要抗干扰的信号传输的场合,高频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楼主:
就学习难度而言,高频比低频容易一些
引用 网友H:

最近从网上下载教学视频,电子科技大学的那个
一上来那个老师就说,高频比模电难,难在哪里呢?
1,内容多,模电整体来讲,就只是讲了一个放大器而已
   而高频,不仅有各种放大器,还有混频器,振荡器等等
2,电路多
3,元器件种类的,模电,无非就是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场效应管
    高频除了这些器件外,最主要是引进了电感,变压器

网友H:
仁者见仁了~
高频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通常有具体的产品作为载体,比如各种分立、集成的AM FM超外差接收机,PLL构成的编码与解码电路等,可以通过调试观察体会高频理论。
低频课程相对而言散乱的多~

网友G:
to 15,16L:

1)《电磁学》不仅是“高频电路”的基础,可以肯定地说也是整个电学的基础。如果扩充至《电动力学》,那还是整个物理学的基础。这一点毋容置疑。

2)“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的分水岭也不是所谓的线性和非线性,而是“电尺寸”,这同样确定无疑。

3)“高频电路”的设计和调试确实需要特殊的仪器,而且这些个仪器价格不菲,这是事实。这也是导致“恐高症”的原因之一。

4)现在的某些《高频电路》书籍原则上都是关于通讯电路的,也许称之为《通讯电路》更为妥当。其中基本还是集总电路的思维方式,只是更注重于所谓的“分布阻容感”(别听到“阻”字感到奇怪,ESR而已)。而这些个“分布阻容感”原则上都是等效电路中的集总参数器件。“高频电路”中最头痛的就是耦合的不确定性(该耦合的不耦,而不该耦合的乱耦),而这正是其未按彻底的场观念来看待电路的原因。

5)“射频和微波”是一门彻底基于场的学问,其中有“阻容感”,但形态完全异于通常所见。其是否易学,完全取决于所具备的基础知识。

6)最后看“低频电路”。那玩意儿是否容易学,我看也未必,关键还在于切入点。曾经多次强调“节点电压法”,有多少人真的用它来分析电路的?甚少。低频电路应用范围广,且内容杂这点没错,但毕竟其基本点就那么几条,但又有多少人完全掌握的呢?更不用说要求用点场的观念来考虑问题了。

楼主:
之所以怕高频,我自己来说有这么几点:
1,大量的公式推导,繁琐的高数。
  这还无所谓,多花点时间弄懂高数。。
2,电感
   无从下手呀,看不见的场
3,没法实践
   我倒是想去焊块板子自己试试,元器件都没有,我现在用到的都是通用的低频器件,没高频的

网友I:
高频看着就眼花

网友J:
最好接触开发公司
实际  上路也快

网友K:
数学知 识最重要, 高数 复变函数  线性空间 矩阵   交错线性型   信号流图等等。     电磁场也好微波也好   把数学抽离出来 剩下的全是在看故事

网友L(2011-10-30):
好贴留名字
回头在研究

网友M:
高手激战

网友N: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做毕业设计时候自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