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直流信号,RC滤波的取值

楼主(2011-02-22):
如果信号是直流,加RC是为了滤除噪声干扰 ,那么RC的取值怎么取合适呢?f=1/2*PI*RC,截止频率怎么取值合适呢?噪声频率又是什么范围呢?

网友A:
不大是很清楚。。。

网友B:
先确定杂声的频率再来滤波。噪声的干扰源有很多,设计初可能无法确定。要看具体的应用来设定噪声。一般先设置个参考值,再根据实际来调整。

网友C:
滤波的截止频率,根据噪声频谱和你的需要来定。例如环境中最大的是工频噪声,那么截止频率就必须定到50Hz以下。

网友D:
re LZ:

如果是直流,理论上就不存在RC取值的上限。但,问题是任何直流都存在上下电的过程,这个过程会随着RC的增加而增长。因此,你必须考虑这个稳态建立时间的容忍度。另外一个“容忍度”是成本和空间。如此,便就有了RC的上限。那下限是什么?这就要看所要滤去的“噪声”频率分布,主要看其频率下限。RC的下限取值为保证按要求滤去噪声的最低频率。可以将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计在此频点上,若不够再往下移。

网友E:
还要注意电容高温漏电在电阻上引起的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需要滤波器的转折频率远大于输出基波频率,同时远小于谐波频率。”所以对于直流信号,其基波频率就是0Hz,其谐波频率就认为是工频频率50Hz,那么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可取为10Hz,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限根据噪声频率确定,对于RC上限,如果信号是温度等缓变信号,那么延迟时间的长短对信号应该没什么影响吧?是不是RC大一点滤波效果更好呢?

网友D:
re 8L:

如果是温度信号,且已知所测对象的热容量够大(说明温度变化缓慢),则RC取值可以尽量大些。所谓“尽量”自然有受限条件(否则就成无限大了)。限制之一就是R的取值,这要看你的RC滤波后所接电路的输入阻抗,输入阻抗过小就限制了R的取值上限。限制之二就是C的取值,取值过大则必须考虑实际器件的尺寸大小和相关电性能(如漏电等)。限制之三就是系统的上电稳态建立时间,这通常也不允许太长。综合上述因素,来确定“尽量”大的R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标准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0~5v,这些信号都是直流信号,RC可以尽量取得大些吧?

网友C:
10楼:
“直流”根本不存在。
只有从开天辟地就没有变化的电压或电流,才可以称之为直流。
你的4~20mA信号,可能是温度,也可能是压力,还可能是其它什么物理量经传感器后产生的信号。温度压力等等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即使一天才变化一个周期,也具有一定频率(周期为一天,频率为0.0000116Hz)。
温度变化也可能是相当快的,快速热电偶测量温度往往在零点几秒甚至更短时间。
所以,你的RC值仍然要根据信号的频谱决定。

网友F:
要根据系统要求的最低频响来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被测参数的信号频谱如何得到呢?

网友C:
13楼:
对你的4~20mA信号,那就要看被测量的变化速度了。

网友G(2016-04-18):
这个帖子不能算是结题了吧?!!!
我最近也想知道这个直流滤波的截止频率是怎么取值的呢?!!
还有交流滤波的截止频率是怎么取值的?我采集的是电网的电压电流,频率是50Hz,我要滤波的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G:
这个帖子应该不能算是结题了吧!

网友G:
如果信号是直流,加RC是为了滤除噪声干扰 ,那么RC的取值怎么取合适呢?f=1/2*PI*RC,截止频率怎么取值合适呢?噪声频率又是什么范围呢?
如果信号是交流,我采集的是50Hz的电网电压和电流,加RC是为了滤除噪声干扰 ,那么RC的取值怎么取合适呢?f=1/2*PI*RC,截止频率怎么取值合适呢?噪声频率又是什么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