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1.3寸MP3假彩屏能否由51驱动?

楼主(2011-02-22):
rt,就是那种山寨MP3经常用的很小的屏幕,应该是128*64的,看txt时可显示8*4个汉字的液晶屏。
如果可以驱动的话,会不会很费I/O口?淘宝上看到的都有26或28个脚的,是不是要花掉二十多个I/O口?
另外,用常用贴片元件来构建这种屏幕的驱动电路会占用多少空间?(是否能用多层pcb板节省空间?)
PS:哪里可以找到这种屏幕的引脚定义及相关说明?

网友A:
51可以驱动内带控制器的LCD,我有好多TFT 320*240的都用51驱动。
16条数据线的如果嫌IO占用多,可以用一片373来扩8位数据。

网友B:
一般这种屏都是定制的,资料不大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应该是裸屏,不带控制器的,所以要自己搭控制电路

网友C:
不是裸屏。

一般是COG的,自带控制器和RAM的

网友D:
不是裸屏,控制芯片在那个玻璃和排线连接处。
资料太难找了。如果为了驱动手头烂MP3拆的一块这小屏满世界折腾,不如几十块钱买一块2.4寸的屏。

楼主:
我上午查到了这类屏幕的一些信息,如下图所示,但有很多引脚的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各位大大指点:
CS1 左半屏选择?
CS#
RES 复位
AO 数据/命令选择端
SCL IIC总线时钟
SI
VDD 接电源
VSS 接地
Vout
CAP3-
CAP1+
CAP-
CAP2-
CAP2+
CAP4-
VO 对比度调整?
V1~V5
VR
R/V
IRS
P/S
HPM
C86
RD 读信号,低电平有效
E 下降沿使能?
WR 写信号,低电平有效
R/W 读写信号线
NC 空脚
D0~D7 数据总线
RS

网友E:
仅供参考,还可以看看ST75**、KS0724之类的芯片资料

网友F:
同一种驱动IC有不同的接口方式,具体用哪一种由驱动IC的硬件接线方式决定的。

楼主:
仅供参考,还可以看看ST75**、KS0724之类的芯片资料
引用 网友E:

多谢,终于找齐了引脚定义

网友G(2015-12-12):
会不会 是 SD1306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