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无线数传模块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1-02-22):
买了两个无线数据收发模块,我一个用RS232和电脑连接(就按照说明连接了GND,VCC,A(TX),B(RX)),一个和avr128连接(GND,VCC,TX,RX),单片机的程序没有问题,可就是只能发送却不能接受(我用单片机向模块传出数据时电脑的音响有那种信号干扰的噪音,应该是发出信号了,可另一个模块却不接收),高手有知道怎么弄的吗?
下面是这个模块的网址:(里面有他的详细介绍文档)
http://www.51sunray.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705342b8-bbe2-4aee-aafe-060c2d5cc666&comp_stats=comp-FrontProducts_list01-1276247842978.html

网友A:
这个问题最好去问卖家,同时楼主请自行修改帖子,去掉其中的链接,否则可能被管理人员当作广告删除。

网友B:
既然是用232接口的,那就先不用模块直接用232连,看程序与硬件正确与否,正常后再用模块连。

网友C:
串行接口的模块应用很简单,只要你做过串行通信就可以了。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联系我吧!

QQ:1357713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