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的功耗

楼主(2011-02-22):
AMS1117的datasheet中有关功耗的3处描述:
1 Power Dissipation         Internally limited
2 Note 2: Line and Load regulation are guaranteed up to the 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 of 1.2 W. Power dissip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input/output differential and the output current. Guaranteed 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 will not be available over the full input/output range.
3 The power dissipation of the AMS1117 is equal to:
P= ( Vin - Vout )( Iout )
我的电路中,Vin:5v,Vout:3.3v,Iout怎么估算从而估算出功耗呢?

网友A:
压差乘以电流加上芯片自身的静态功耗,电流可以测量得出,也可以根据负载元件的规格参数累加得到。

网友B:
P=(5-3.3)Iout

Iout是根据你的负载来确定的,即Iout=3.3/负载阻抗

网友C:
谁在打广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的输出后面的所有电路都是它的负载吗?负载阻抗应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理论估算阶段,还没有做出板子测试呢,负载的参数如何估算呢?

网友D:
5楼:
通常各芯片的资料不会给出阻抗值,而是给出电流值,应该根据电流值进行计算。
各芯片连同芯片的周围电路,其消耗电流与电路的工作状态有关,例如音频放大电路消耗电流往往与信号大小(音量)关系很大。计算消耗电流时应该根据电路的最大电流来计算。

网友B:
负载特性一般也就三种:阻性、容性、感性。计算方法可以上网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