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ICL7650这个运放芯片?

楼主(2011-02-22):
1功耗--这个芯片的功耗,它的datasheet上有如下描述
Continuous Total Power Dissipation (TA = +70°C)
8-Pin CERDIP (derate 8.0mW/°C above +70°C).........640mW
那么可以认为这是该芯片的最大功耗?如何根据其他参数估算其功耗呢(其电源为正负5v供电,供电电流在无负载时为2mA,P=U*I=10*2=20mw,这是在无负载时的功耗,但是实际应用中肯定有负载,其功耗如何计算呢)?
2 我用它将4~20mA电流信号放大为2.4v的电压信号,那么反馈电阻的大小Rf=2.4v/20mA=150欧姆,但是反馈电阻好像一般都在几十k到几M之间,这个反馈阻值合适吗?

网友A:
1、datasheet中所载640mW是该芯片在70摄氏度时允许的最大功耗。
其实际功耗显然与负载有关,具体多少,需要看供电电压和负载电流。注意负载上的电流是由电源供给的。
2、4~20mA信号放大到2.4V,用ICL7650实在是大材小用,而且不能达到目的,因为该芯片无法输出20mA这么大电流。应该用高精度运放如OP-07之类加三极管扩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专家指点,我再仔细看看芯片手册,现在手册中的很多参数还不理解,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用SGM8922A吧,不需要扩流,驱动能力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多谢您的建议,正在比对ICL7650、OP07、SGM8922A的各项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SGM8922A的输入失调电压0.9mv,相对于有用信号0~5v太大了,而OP07和ICL7650的失调电压是uv级的

楼主:
7650的datasheet上有一项描述为“current into any pin ···10mA”,也就是说7650的输入输出管脚电流大小最大是10mA?
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536705&ptid=220612]2#[/url]2# maychang

楼主:
7650的datasheet上有一项描述为“current into any pin ···10mA”,也就是说7650的输入输出管脚电流大小最大是10mA?
2# maychang

网友A:
8楼:
ICL7650输出短路时自动限流,并未给出最大输出电流这个参数。不过,从其输出摆动速率及单位增益带宽的测试条件看,输出的负载电阻都是10k欧姆,可见该运放并非按照输出电流10mA这么大设计。
ICL7650是斩波自稳零运放,精度高,但价格也高。现在的价格我不大清楚,几年前要二十多。
4楼推荐的芯片,失调有些大。
OP-07是比较老的型号,价格便宜,现在大概2元左右。

网友A:
从ICL7650资料中曲线图看,最大拉电流和最大灌电流相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