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keil在运行程序时,run按纽显示为灰色?什么原因?

楼主(2011-02-22):
1运行keil时,run为什显示为灰色,?刚点击运行按纽弹出来一个窗口有
evaluation version running with code size limit;2K的字样!什么原因!
2。打开以前的文件,project窗口startup.a51前面怎么有红叉叉?

网友A:
1,demo版,2K代码限制
2,找不到那个文件

网友B:
1.灰色很正常啊,表示正在running,此按钮不能再点了。
   英文提示表示用的软件是evaluation version,所以有代码限制。
2.startup.a51找不到了,从系统的inc目录重新导入一遍。

网友C:
代码限制。学习版本,下一个全**版

网友D:
下个注册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artup.a51文件起什么作用?怎么导入啊?
为什么都是同一台笔记本上做的,而且用的同一款软件,并且都是我做的,有的会有红叉叉,有的却没有!?

网友D:
回复 网友B:
startup.a51文件起什么作用?怎么导入啊?
为什么都是同一台笔记本上做的,而且用的同一款软件,并且都是我做的,有的会有红叉叉,有的却没有!? ...
引用 楼主:

startup.a51这个文件的作用是在51单片机在进入C语言的main之前对RAM、堆栈等做初始化设置。这个文件的位置在.../keil/C51/LIB/startup.a51。把这个文件加载到工程里面去就是了,和加载C文件一样的。